求助:在Cadence中的PCB上想挖个矩形的洞,该怎么操作?

楼主(2011-08-24):
请问我在使用cadence画PCB的时候,如何在PCB上挖个矩形的洞,该怎么操作啊?
谢谢~

网友:
加一个矩形贯穿孔零件或是在outline上加个矩形都行

网友:
在outline上加个矩形要注意的是,这个矩形的属性要与外框的保持一致,不然在生成光绘时,并不会被生成出来。

网友A:
即外框outline的属性为shape,则里面的矩形也要为shape,外框属性为LINE,则矩形也为line才行。

网友B:
另外别忘了加个rouing keepout 哦,做好铜皮的避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即外框outline的属性为shape,则里面的矩形也要为shape,外框属性为LINE,则矩形也为line才行。

这个还真没试过,莫非在大板框里加个小板框,实际上这个小板框就是空洞的对吗?

网友:
边框是要做机械切割的,理论上你用outline层画个矩形再加上禁止布线即可,保险起见再给制版厂发gerber文件的时候最好做个说明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外框outline的属性为shape,则里面的矩形也要为shape,外框属性为LINE,则矩形也为line才行。

非常感谢。最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不得其解,现在终于算明白一二了。
还想请问一下:如果我采用outline的方法挖矩形洞,在生成光绘、钻孔文件的时候有没有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我记得如果采用封装的方式挖矩形洞,钻孔文件.rou是必须伴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别忘了加个rouing keepout 哦,做好铜皮的避让

谢谢。。。

网友:
注意刚刚LZ说的就OK了

网友D:
感觉还差个内层的moat  要在你画得矩形outline上画上   要不你在自动铺内层时还是会被铺上内层shape的   我以前就吃过这亏   其他同以上说的    还有outline属性是shape  或是line都可以是俩者也可以同时在一个板子里   要注意的是俩个都要是连续的才行     个人经验不足之处请高手补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即外框outline的属性为shape,则里面的矩形也要为shape,外框属性为LINE,则矩形也为line才行。

没有上面这样的要求,如果采用画outline的方式,只是要注意要是274D的格式,需要图anti all   如果是274X的可以只画route keepo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试过,莫非在大板框里加个小板框,实际上这个小板框就是空洞的对吗?

是的,这就是开槽,我们经常这样操作,只是要注意大框和小框的属性要一致,不然光绘生成不出里面的小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差个内层的moat  要在你画得矩形outline上画上   要不你在自动铺内层时还是会被铺上内层shape的   我 ...

两个框框的属性必须一致,不然生成的光绘里面看不到小框框,做出来的实际的东西就没有开槽,里面的小框框要有route keepout才行,不然孔挖出来后,铜就会外露,铜皮到边框至少要保证0.5mm的间距不是?
是可以用line也可以用shape,不过属性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上面这样的要求,如果采用画outline的方式,只是要注意要是274D的格式,需要图anti all   如果是274X ...

嗯,是的,说得很好,我忘了说这一点了,谢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