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9 如何做拼板?

楼主(2011-08-24):
         求助。
   谢谢。

网友:
    例如:你的板子是长方形,你只要选中之前画的Keep-Out Layer 层的线,就是一个长方形,再ctrl+c,再左键点一下选择长方形的左下脚的点,再按ctrl+v,再把长方形复制到原来的长方形上面,只要点一下左上脚的点,这就拼了一块了,以此类推,你想拼几块就几块了。够详细了吧,其实一句话:把Keep-Out Layer 层的线带基点复制。

网友A:
    在PLACE 菜单下有EMBEDED BOARD ARRY

网友(2011-09-28):
引用 网友A:
在PLACE 菜单下有EMBEDED BOARD ARRY

很好,我也试试

网友:
    但是要记得加扳断点

网友:
    你可以试试PASTE SPECIAL ,这个更好用。你想拼几个拼几个,一次全搞定,记得要把后面的三项勾上。

网友(2011-11-23):
    多层板建议还是用EMBEDED BOARD ARRY,
    如果单双面板可以用PASTE SPECIAL,
    不过保险起见,还是采用机械拼版方式。谢谢!

网友(2020-07-29):
    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