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调用封装文件的搜索顺序

楼主(2011-08-24):
allegro调用封装库时,查找库的顺序是怎样的?
如果在现有的板子上导入网表,板子上的某一封装与库里的不一样,导入网表时会重新从库里面调封装吗?

网友:
    不会,,优先使用pcb板上的封装,,不会自动更新!!

楼主:
    多谢美女版主的回答!

网友(2011-11-18):
    那应该怎样从指定库中调用封装

已经设好了design path

可是调用的还是以前的封装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