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假8层时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1-08-24):
       一直有个问题在困扰着我,普通的六层板叠层,S1和S2若要进行50欧姆阻抗控制时线宽会很粗,可达到23mil,对于BGA080这样的元件,若要将线引出,则需要将线宽变为4mil,线宽变化太过悬殊,不利于信号质量及阻抗的连续性,为了满足阻抗连续,会将S1和S2之间的介质加厚,而介质厚度超过一定数值后(约20mil),厂家便不好加工,会加工成假8层,目前我们的叠层S1和S2之间的介质厚度为47mil,一定是假8层加工。
      而假8层加工的成本与8层板的成本基本一样,只是6层板听起来比8层板感觉节省了。
      但是6层的叠层比起8层少了一层gnd和一层POWER,或者2层GND,质量自然会降低,且设计时需要考虑的东西也越多,更容易出问题。
     当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是选择假八层(6层板)还是8层板设计呢?(前提是2个内信号层)

网友A:
有关6层板和假8层板设计的阻抗设计方案,在我发的帖子里面有啊,帖子是:关于多层板50欧姆及100欧姆阻抗设计.  如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咨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6层板和假8层板设计的阻抗设计方案,在我发的帖子里面有啊,帖子是:关于多层板50欧姆及100欧姆阻抗设计.  ...

我下了你发的叠层,2mm6层板叠层都是按照8层板来收取工程费,我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叠层对于阻抗控制比较好设计,但是工程费却与8层板一样,起不到降成本的作用,6层却也比8层少了两个地层,自然性能不如8层板。
纠结的地方在此,这种6层就是假八层,成本与8层板一样,性能比8层板差,却还是仍然使用这种假八层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你发的叠层,2mm6层板叠层都是按照8层板来收取工程费,我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叠层对于阻抗控制比较好 ...

你好!假8层板只是工程费按8层板来收取的,而单价及其他费用还是按6层板的. 总费用=工程费+单价X数量+其他加成费用. 所以假8层板总体费用成本还是要比8层板低啦!

网友:
应改是按6层板收工程费,单价按8层板来收吧,会不会是搞反了。

网友B:
老板愿意咋做就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愿意咋做就咋做

说的也有道理,每个公司的收费标准可能会不一样,我所说的只是代表大部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假8层板只是工程费按8层板来收取的,而单价及其他费用还是按6层板的. 总费用=工程费+单价X数量+其他 ...

谢谢,反正比8层板少了一点,那还是便宜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之前也听说假8层是要加收费用的,但工厂给的答复是不会增加费用,所以就答应他们用光板增加厚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