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08 中 shitf+s快捷键不好用了。

楼主(2011-08-24):
上午用AD08时,突然发现,切换单层显示的快捷键不好用了,之前都是很好的。我也看了设置里,单层显示,下面的三个选择项里,我也把第一个选项打上勾了。还发现“*”切换项层底层也不好用了,是不是什么设置把快捷键给锁住了。高手帮帮忙。

网友(2012-09-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啦,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按“shift+空格”转到us keyboardd的输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18):
    3楼正解,就是输入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