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AD原理图中给器件编号时加前缀

楼主(2011-08-24):
如题,我想给相同功能结构的器件编号时加相同的前缀,该怎么加啊?
在工具--注解中可以在自动编号的时候加后缀,但是加前缀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Edit----Replace Text ,把"A"替换为"1A"

网友(点评):
谢谢你,这个方法可以用,但是要手动更改,比较麻烦

网友:
选择一个区域,然后执行
Edit----Replace Tex这个命令,在TEXT里面输入修改和被修改的字,在SCOPE里面的selection里面选择selection objects,点击OK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你,这个方法可以用,但是要手动更改,比较麻烦,我想要的是每个器件都加前缀。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了,我发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在TOOLS--ANNANOTE--start index中填入你想加的前缀就可以了,比如要使C122变为C1122只要在start index中填入1001就行了。

网友(2023-04-10):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了,我发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在TOOLS--ANNANOTE--start index中填入你想加的前缀就可 ...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