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DDR SDRAM AND DDRII LAYOUT時等長問題

楼主(2011-08-24):
DDR SDRAM AND DDRII有DATA BUS、ADDRESS BUS、CONTROL BUS AND DIFF. CLK
請問各位,在LAYOUT時要求TRACE走等長,不太明白,TRACE走等長是指所有的TRACE走等長,還是說他們各自走等長就可?即DATA BUS 等長不一定要跟ADDRESS BUS等長,ADDRESS BUS的等長不定要跟CONTROL BUS 等長…etc...哪位大俠有關於ddr layout guilde 可供分享?謝謝

网友:
DATA BUS、ADDRESS BUS、CONTROL BUS AND DIFF. CLK 所有的一定要同一長度,這樣才是叫"等長",不是嗎?

网友:
这个问题,小弟整过,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等长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一般都是把要求等长的线作为一组,组内各条线的长度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于DDRII的总线,我们一般要求100mil,当然能做到50mil最好。
DDRII的总线:一般主要关注地址线,数据线,时钟线三组的等长
1,地址中,要包含bank选则的两到三根线,还有行地址和列地址的两根线;
2,数据线,情况有点复杂,一般都是分成几组,和CPU数据宽度以及ram(x8,X16)有关,相应的DQS信号要和data线做等长;
3,时钟是差分线,这两根等长没有问题;至于时钟与地址组,数据组等长的问题,个人觉得不是很严格,一般也差不到哪儿去,等控制最好;
4,如果使用多片ram,要特别注意从cpu到ram的1对多走线方式,尤其是时钟,容易产生反射,推荐走Y型链接,CPU---过孔---各个RAM;
都是个人经验,做过一些,没有问题。
还有不明白的,自己多看看ram的芯片资料,也会有介绍。

楼主:
請問如果使用兩mobile ddr,那他們的CS(chip select)兩pin有沒有要求需配合其他控制線做等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