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 等长设置问题求解

楼主(2011-08-24):
1、在设置等长前,首先要进行叠层设置,这是为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设置pin delay和 z axis delay吗?
2、为什么要建器件模型呢?
小弟有如上两个问题,希望大家给于解答,谢谢

网友A:
    只能说都不是必须的

    设等长有N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都不是必须的

设等长有N多方法……

    版主的意思:
    1、可以不定义pin delay?
2、如果是这种方法,设置模型是为什么呢?
新手,希望版主指点哦,谢谢

网友A:
    先要知道什么是pin delay

    以及什么地方才会用到pin delay,,设total etch length是不会用到pin delay的

第二个问题,,加模型是为了提取拓扑结构,,在里面设规则,,

不提取一样可以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知道什么是pin delay

以及什么地方才会用到pin delay,,设total etch length是不会用到pin delay的

哦,谢谢。
不过我对pin delay确实了解的很少,我想问的是pin delay与层叠结构是有关的吧?
这里提取拓扑结构?是不是就是为了提取一个等长的路径啊?

网友:
    感觉楼主是在用SI分析做约束

网友:
    pin delay与叠层无关,,只是芯片的参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