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 怎样把一张原理图或某些元件组成一类

楼主(2011-08-24):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9 ,在PCB编辑器下可以把某些网络组合成一类,或把某层归为一类,然后设置一些规则让它仅在此类下有效。那能不能把其中一张原理图(一个项目有多张原理图)或是某一部分元件组一类,这样再设置这一类相应的规则。(个人感觉如果把多个网络组成一个网络类操作起来相对比较麻烦,而把某一层当成一类这范围又过大了。)

网友A:
建議用R10的版本,有較佳的功能
可以定義區域的規則,甚至將不同CLASS物件組合為一個更具體的電路區塊目標,讓你在Design Rule有更好的架構方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R10的版本,有較佳的功能
可以定義區域的規則,甚至將不同CLASS物件組合為一個更具體的電路區塊目標,讓 ...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哪个版本对中文支持好一些。这个6.9菜单里很多中文翻译不是很正确。

网友:
R10有比較齊全的翻譯,也都有在持續更新,至於翻譯的質量就見仁見智
如果你看中文的比較快上手,就習慣他的翻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