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pads2005灌铜的时候发现有个地方短路了?

楼主(2011-08-24):
今天用pads2005灌铜的时候发现有个地方短路了?
    发现地灌铜后跟2根导线短路了!
查看不出任何问题所在,安全间距也检查过,用2007也试过,也是类似问题

后来导出5.0的asc文件,又再导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位兄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什么地方值得注意吗?

网友:
    如果线路修改了,一定要重新flood!不要用hatch!检错的时候再用Design Virificatio校验一下!

网友:
    我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多次FLOOD后有时候不会出现短路,询问软件公司,软件公司说可能是高低版本转换过程中存在问题

楼主:
    用的就是常规的灌铜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