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导入网表出错

楼主(2011-08-24):
我在用allegro导入网表时出现下面错误,请问怎么回事?如何解决?高手指点,谢谢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Aug 24 18:05:55 2011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网友:
看一下自己的库路径是不是没有配好,还是器件没有建库!

楼主:
可是我路径都设置好了,这几个封装我是用封装生成器FPM做的,怎么不能使用?

网友:
网表文件,没有生成或生成时出错了。

网友(2012-02-28):
我也和楼主发生一样的错误,库路径我也设过了,还是不对。

网友:
只能修改packag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