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关于交流整流

楼主(2011-08-24):
       采用DB107S桥堆对变压器输出的交流进行整流,负载电阻1k(10k也用过),但是用示波器采集到的波形不是想要得到的——交流的正半周显示正常,负半周期时,整流桥输出的电压比0v稍低。

万用表测过DB107的四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的压降0.5V,也挺正常的!!!

求指点!!!!!!!!!多谢多谢!!!!

附:变压器输出电压5v左右

网友A:
整流后极要挂大电容

网友B:
    二极管有其本身的门槛电压,比0小很正常,输出时加上电容吧,一大一小,具体的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C:
    全桥整流滤波需要大电容啊,基本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极要挂大电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有其本身的门槛电压,比0小很正常,输出时加上电容吧,一大一小,具体的自己慢慢查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桥整流滤波需要大电容啊,基本道理啊。

    多谢!

网友:
    不但要挂大电容,一般情况下要得到输出较好的电源,要用DC-DC或者LDO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