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问外呢以前没有注意的问题,关于敷铜的

楼主(2011-08-25):
最近要画个板子,双层。需要在一面上对多个网络进行敷铜copper pour,同时对整板敷地。
我在画敷铜边框时,先画的地,因为地是整板的,包含其他几个需要敷的电源网络,最后在灌铜操作的时候发现,另外几个需要敷铜的网络中没有灌铜,只有整板灌地了。很奇怪
后来我采用铺铜皮(copper)操作来解决了。
但是我想,这样在一层上对多个网络进行敷铜(copper pour)操作,应该也是允许的吧?该如何绘制敷铜边框呢?是否有优先级的考虑啊?
有没有同学能给出详细的解释哇~~~~~~~~~~

网友:
    大铜包小铜要设置优先顺序,如附件圆圈处

网友A:
    ”因为地是整板的,包含其他几个需要敷的电源网络“这位大哥,你的电源和地放在同一层呀????如图所示,如果一个网络被另一个包住的话,右键——select shape-properties-在点击option里,在flood priority里更改数字,内层为0,次外层为1.再次外层为2,再再………………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最大

我刚又试过了,我把地设置为优先级最低,灌铜后发现整板都只执行了对地的灌铜,我设置的其他几个网络的灌铜操作都没有执行。。。这是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地是整板的,包含其他几个需要敷的电源网络“这位大哥,你的电源和地放在同一层呀????如图所示, ...

    呵呵,我这个并非传统上的电源层切割。。。你说的这个我了解,但是不清楚为何出不来,我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这个并非传统上的电源层切割。。。你说的这个我了解,但是不清楚为何出不来,我再试试吧

用我的方法一定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又试过了,我把地设置为优先级最低,灌铜后发现整板都只执行了对地的灌铜,我设置的其他几个网络的灌 ...

    拿不成功的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不成功的图出来。

    请试试看,不用copper的方式

    PADS9。2格式的

网友:
    要考虑优先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试试看,不用copper的方式

    俄,不好意思,我说的是截图,我的是2007,打不开。。。
    随便找了两个器件铺的,里边优先级高,外边低,两图为po前后的,no plane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俄,不好意思,我说的是截图,我的是2007,打不开。。。

我转成PADS2005的ASC了,你可以用07导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转成PADS2005的ASC了,你可以用07导入

    没问题,可以铺
1.jpg一个是copper 一个是copper pour
2.jpg是po以后的样子,可以铺上。优先级设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可以铺
    1.jpg一个是copper 一个是copper pour
    2.jpg是po以后的样子,可以铺上。优先级设了就 ...

    +18V,+7V5,-15V和GND正反面8个敷铜边框,各个优先级是多少呢?我设置了还是只有地敷铜有效,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你把你图中顶层的+18V,+7V5,-15V三个copper改为copper pour
再把顶层的GND的优先级改为1。
    flood all 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图中顶层的+18V,+7V5,-15V三个copper改为copper pour
再把顶层的GND的优先级改为1。
flood all 看结 ...

呵呵,是我没仔细。。。设置完以后,没用flood all,而是单个在敷铜,所以只不对,太谢谢你了~~~

网友C:
楼上的,问题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问题解决没?

已解决,方法就在这个帖子里

网友D(2011-10-17):
请问 如上 问题中 用copper 和copper pour 都行吗 ??两者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如上 问题中 用copper 和copper pour 都行吗 ??两者区别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er%2Bcopper%2Bpour

网友D:
谢谢jimmy 的解答 那么说比如大电流的 还是尽量用copper pour 画框 定义相对应的网络标号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jimmy 的解答 那么说比如大电流的 还是尽量用copper pour 画框 定义相对应的网络标号咯

大电流的功率走线尽量用copper

网友:
愿听详解 你QQ多少 希望以后能长打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