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ogic中放了个自制元件,导到layout中没影,附图,小白求助!

楼主(2011-08-25):
不知道哪里错了。各位大侠解解惑。谢谢

Reading file --  D:\pads Projects\padsnet.asc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ST130A

U1      ST130A@ST130A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A:
最好再仔细查一下,你是怎么建立这个器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再仔细查一下,你是怎么建立这个器件的了!

画了原理封装和PCB封装  在edit electrical 中设置保存,用Check Part 检测也是 说no errors  不知道哪里错了。又试了下画个电阻,步骤:原理封装-PCB封装-electrical里设置保存。 LAYOUT也调不出这个电阻的封装。是我哪里设置漏了还是?

网友:
Layout 里的封装库导入了没有?

网友B:
你到library里重新编辑一下这个元件,指定封装,再同步,更新库,百分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library里重新编辑一下这个元件,指定封装,再同步,更新库,百分百出来。

额。找到问题了 另一个元件库里有个半成品。排位在自己新做的前面。所以默认那个么?唉。折腾了好多时间。谢谢大家!~!!!

网友:
在建立logic库的时候没指定元件PCB封装。所以导过去没影咯。

网友:
可能你库中没有PCB封装吧!

网友:
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了,那个在Logic 里面是怎么查错啊。求解楼主,是不是像在protel99或是AD那样一个个的解决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