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 pin properties

楼主(2011-08-25):
图中shape栏该怎么选择,是不是这只是一个标识,不影响网表生成?我一般只是用line
type呢,我通篇都是选择的passive,没有选择过input、power等,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一般情况下怎么定义type?
谢谢

网友A:
看不見你的圖案。
Pin Type 通常是跟著芯片的管腳定義一致,這樣 DRC 才能真正的檢查連接的電器特性。如果通通都是 passive 也是無所謂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見你的圖案。
Pin Type 通常是跟著芯片的管腳定義一致,這樣 DRC 才能真正的檢查連接的電器特性。如果 ...

就是说统统都是passive,也不会影响网表的生成吧?主要保证网表正确应该就可以,不会影响layout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