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楼主(2011-08-25):
在建封装的时候 有的时候删除按钮怎么不好用呢.经常不好用 ,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说说,不胜感激

网友A:
删除时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时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应该没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不好用,。不知道怎么搞的 ,特别是在删除PIN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样的 情况

网友B:
注意看下方的提示信息,可能你没点到格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下方的提示信息,可能你没点到格点上。

点上了图标都 变色了,应该是选上了,来时出现 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按楼上图,很明显提示对象没选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楼上图,很明显提示对象没选上嘛

    可是那么大一个PIN 怎么会没选上呢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有可能是你find下pin没勾上,或者pin有fix属性。

网友:
    提示说的很明显了,未选中有效项目。看FIND里面是否选中pin项,或者view下你要删除的东东的属性具体查看。

网友:
是这样, 顺序别搞错了:点删除按钮-----到控制面板里只打开要删除的项-----再去选或去双击要删的东西----与FIX元器件相连的东西先解除FIX属性再删,这样一定100%可以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网友:
    看命令框的提示信息就明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