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厂怎么有这样的要求

楼主(2011-08-25):
allegro  report里面直接输出器件的坐标文件,贴片厂要求我把单位转换成MM的,然后把板子转90度来出?

网友:
把单位转mm可以理解,板子转90度就是无理取闹了吧。虽然可以转,但是个人感觉属于非正常要求。

网友:
没遇到过,mil的板子都做不了,小厂吧

网友A:
没遇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
一般都是用mil单位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样的要求。

我也头一次遇见,新找的一家供应商,唉

网友:
    这是贴片厂想自己省事,听说贴片机是只识别MM单位的。转90度,估计是板厂不想自己费事给你重新对坐标。

网友:
可以理解,贴片机是以MM为单位,把板子转90度,是他们不想转换坐标,这是根据贴片机进板贴片决定的,你只要重新定位下原点,他们就省一大堆数据,元件少还可以,元件多2个小时都搞不定。要不你给gerber文件给他他自己搞定。

网友:
    问题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