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中导线是不是没办法删,好痛苦

楼主(2011-08-25):
在画原理图时如果一个元件被连接导线后想要修改好像必须将元件删除才可以,在执行画线工具对导线修改,但就是无法删除导线,请教有没别的好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
点击工具栏上的 X 符号,红色的那个,再点击你需要删除的线即可。

网友:
选中导线按DELETE或者按工具栏上的那个X符号,都可以删除。

网友A:
右键选Select Connections,然后选择你需要删除的导线,按DELETE或者按工具栏上的那个X符号,就可以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Select Connections,然后选择你需要删除的导线,按DELETE或者按工具栏上的那个X符号,就可以删除了! ...

谢谢,自已也找出这个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