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的请进一下,关于PCB接地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做了个无线耳机,已经从2层板到4层板,但是始终都有些噪声的存在,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分开的;现在想了解一下我做的是4层板,现在准备就是GND层分割敷铜,TOP POWER BOTTOM全部为空,TOP BOTTOM使用打孔单点接地,看这种效果是否可以,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涉及机密,能否把原理图及PCB都发上来,让大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及机密,能否把原理图及PCB都发上来,让大伙分析一下。

可以针对这些问题,给点建议吗?非常感谢!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加了电感没?

网友A:
你要做的就是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1,模拟地和数字地严格分开,用磁珠,0欧姆电阻,或者直接铜皮分看你自己,不过建议用磁珠,同理芯片上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也要跟地一样,严格分开,必要时可以分开供电。
2,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不能跨平面走线。
3,MIC跟SPK主干线上最好也串磁珠,远离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就是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1,模拟地和数字地严格分开,用磁珠,0欧姆电阻,或者直接铜皮分看你自己,不过 ...

感谢您细心的指导,我现在的地是用0欧姆的电阻隔开的,不过您说的走线问题,我确实需要再看一下啊。

网友B:
A,地线了,分割地之后,有时有零散的地块并不能连成一块,需要统一个模拟地或者数字地,真正实现回流路径最短,需要走地线连接,尽可能加粗;
B,是否是2.4G的无线耳机,PCB天线orSMA天线,pcb天线只需要完全靠R\L\C实现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地线了,分割地之后,有时有零散的地块并不能连成一块,需要统一个模拟地或者数字地,真正实现回流路径最 ...

您好!感谢您的耐心解答,我用的是PCB天线。
那么对于我只用GND敷铜,其他层不敷铜的看法怎样,这样是否合适呢?

还有信号走线使用8~10mil的宽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
1,其它层也该铺铜的,只是pcb天线所占位置都不用铺铜的,包括pcb所在层和其他层中pcb天线所对应的位置,就是说只用阻容感来实现阻抗匹配,
2,信号线8-10mil只是针对一般的信号线了,对于tx和rx用这个宽度从ic pin中拉出,之后应该变宽,通常是30-40mil过匹配阻容电感,然后绕地构成pcb天线,直至到达rx端,都应该是30-40mi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