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有个问题请教啊,求助

楼主(2011-08-25):
按照博士的那个操作,我把NE5532删除了重新添加出现了这种状况啊:part NE5532-HTER is out of date with respect to zhe design cache. use update cache to synchronize the part in zhe cache with the library
请问怎么解决,我把NE5532重新画了一遍还是这样

网友A:
    update design cache下看看有用没

网友:
    你更改了当然,,,,,本来就是要你更新被便改的元器件啊,看不懂英文学起来是很费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 design cache下看看有用没

    2L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