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别设置覆铜与焊盘接触?

楼主(2011-08-25):
    allegro的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里覆铜与焊盘主要有3种接触方式,4pin,8pin和全接触,小弟现在有板子需要分别在一块板子上实现3种接触方式,求教是否可以分别对应不同的焊盘实现pin与焊盘的不同接触方法,谢谢。

网友:
    对每个pin设置不同的属性,执行Edir  properties命令----find中选pin---选择pin中---选择Dyn  Fixed  Therm  width  和Dyn  Thermal  con  type,设置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