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呀!新手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将orcad原理图生成asc文件后,导入到pads 2007后,弹出
PADS Layout
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 1408
Width is out of range
Actual value:57.590
Should be between 0 and 50
Please read the on line help topic Recovering From Database Problems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要怎样才能解决呢?跪求呀!

楼主:
没人帮我解答一下吗?我在线等!

网友A:
你导出的文件太大了,57.590超过了它的范围(0~50),重新设置一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出的文件太大了,57.590超过了它的范围(0~50),重新设置一下尺寸!

请问怎样设置这个尺寸呢?

网友B:
我们没有使用asc文件导入,采用的是pcbnavigator作为中间软件导入。不过支持的软件版本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没有使用asc文件导入,采用的是pcbnavigator作为中间软件导入。不过支持的软件版本有限。

我也是刚学这个软件,就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我们也没有使用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将ORCAD里的原理图的尺寸和页面重新设置一下再导出文件,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没有使用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将ORCAD里的原理图的尺寸和页面重新设置一下再导出文件,你试试吧!

  还是不行呀!

楼主:
希望有前辈指点呀!

楼主:
不能沉呀!

网友:
你把原理图发我看下,10分钟搞定  8469250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