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经典的问题,进来看看这个板子】】】】

楼主(2011-08-25):
如题板子上面有很多类似VIA的东东。。。。布满了整个板子,问一下:这些通孔怎么加上去的?有什么作用?添加的规则是什么??

网友:
这个叫缝合过孔好像,为了使板子达到某种“平衡”吧,其一增加稳定性,其二阻抗分布均匀化,有点难于说清楚的感觉~

网友:
用于加固板子,使其在高温下不至于局部鼓起。如果是在高频线两边打孔,则是为了屏蔽电磁干扰。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 吗

网友A:
都是地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地孔吧

我也觉得是“地”啊

网友:
没什么高级的, 防止PCB铜皮起泡。。

网友:
我觉得是散热用的,因为好多板子在长时间用的时候散热量是蛮大的,所以散热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大量孔有规律聚集一起,板子正面多半是IC芯片,因为这样便于散热

网友:
    地孔,用来散热用。

网友:
    那么请问这些孔是怎么添加上去的呢?那么多

网友:
    copy上去的,地孔

网友B:
这个有很多作用。
1、如其他同志所说的,散热。还一个是防止高温起泡。
2、将内层的地与外层的地连接起来(或者是电源),增加连通性。
3、用于去除浮岛,加上这些过孔就不会成浮岛,造成EMI问题。是在没空间加的部分铜箔记得要删除。
4、高速板上可以使回流环路尽量小。试想要是没这些孔,信号回流的时候要绕很远才能回去,是不是会造成很多问题?
5、有些加在高速时钟线过孔周围的,那时为了使时钟信号的回流在过孔处的阻抗变化尽量小,改善信号完整性。你仿真一下就很直观了,加不加这些孔还是很明显的。
6、还一个就是在电源或者去耦电容附近的。通流能力加强,去耦环路面积尽量小.
一般习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加一些这类的孔。空间允许的话多加。

楼主(2011-10-05):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很多作用。
1、如其他同志所说的,散热。还一个是防止高温起泡。
2、将内层的地与外层的地连接起来 ...

Good,谢谢。

网友:
一般这种孔是用来散热的。

网友:
从哪个方面讲,还是均匀打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