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1-08-25):
别人加德GND过孔上面都没有飞线,我加德一直都有飞线???都有铺地

网友:
楼上的方法正确,另外如果是走线不在焊盘中心或铺铜时也会存在飞线的

网友:
放过孔,铺地,然后执行一下tools--->length minimization

楼主:
二楼的回答好像只是没有让飞线显示出来
四楼的回答我很赞同

   放完过孔,再铺GND,再移动一个过孔,飞线也都会消失;这样的好像和四楼的回答是一样的

网友:
没错,就是这样啊,以前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