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一个区域内除了VCC和GND的所有网络

楼主(2011-08-25):
如题,

网友A:
右键 temp group  框选,然后crtl+VCC,ctrl+gnd,然后右键 complete即可!

网友:
太好了!
如果allegro直接支持Ctrl+多选就好了,那个Temp Group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 temp group  框选,然后crtl+VCC,ctrl+gnd,然后右键 complete即可!

    temp group选项在哪呢?我怎么没找到,能否上图看看,谢谢!

网友:
    我是直接把这个区域的都选择上,然后按着ctrl 再点VCC 和GND 就可以了!

网友:
    16.5表示没有发现temp group

楼主:
    16。3没有temp group啊

网友:
    16.3有, 要先选择 Display->Highlighe或者Assign Color,  然后在PCB上右键点击, 就有 temp grou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