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库时需要在assembly top和place bound top各画一个shape

楼主(2011-08-25):
建库时需要在assembly top和place bound top各画一个shape,请教各位,这两层各代表什么啊?

楼主:
木有人来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人来看呢?

assembly top是装配层!
    place bound top是元件的占地面积。

网友(2011-11-18):
    楼主用的是cadence

网友(2013-07-18):
    place bound top很重要,不能小于丝印大小

网友A:
    assembly top是代表器件的实体大小,这个在3D模型中会用到;place bound top是代表器件的实体及其周围的禁止摆放面积,在这个区域禁止摆放其他器件

网友(2013-08-21):
引用 网友A:
    assembly top是代表器件的实体大小,这个在3D模型中会用到;place bound top是代表器件的实体及其周围的禁 ...

貌似说反掉了,place bound  top是代表器件的实体大小,这个在3D模型中会用到;assembly top是比元件实体大及其周围的禁放区。

    我们公司的assembly top画的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