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oard outline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由于板子的形状比较复杂,我画PCB的时候用的contour线代替board outline(因为我觉得画board outline画复杂形状太麻烦,而且只能画成封闭的)。板子画完了,我用整合的功能把各段contour整合成一个多边形。
接着我想把这个contour多边形变换成board outline的时候提示错误,大概意思就是:不是所有图层都能变成特殊图层。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此种问题,请指教

网友A:
遇见过,但好像他提示归提示还是帮你变了吧?
如果实在不行,就沿着contour的边重新画一遍board outline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但好像他提示归提示还是帮你变了吧?
如果实在不行,就沿着contour的边重新画一遍board outline好 ...

我的没有变,还是draw object的图层。
重新画太麻烦了,板子有很多各种半径的圆角。mentor限制了board outline只能一次成形,太不方便了。

网友B:
首先看看你画contour是否是闭合的,如果不是闭合的,如果是闭合的,可以先复制一个contour,把这个新的contour多边形变换成board out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你画contour是否是闭合的,如果不是闭合的,如果是闭合的,可以先复制一个contour,把这个新的cont ...

我确定是闭合的,我是使用creat Polygon的功能把分段的contour整合起来的。能整合就说明是闭合的吧

网友:
选中你画好的contour线,点击鼠标右键,选着board outline就OK!

网友:
建议用AUTOCAD画复杂的outline,并在CAD里面让各线段合并成多线段,保存成DXF格式后倒入PCB里面直接修改为board outline属性就搞定了,在复杂的外形都轻而易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