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layout上布线完,怎么给板子加几个固定孔。路过大侠秒之,谢谢了。

楼主(2011-08-26):
“固定孔”是不是通孔? 用来在实物板子拧螺丝用的孔。在layout板上怎样添加额?几个工具盒里没找到,添加焊盘是不是? 衷心感谢各位帮助菜鸟的大侠!

网友A:
用board cut out 添加非金属化孔
用焊盘添加金属化孔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oard cut out 添加非金属化孔
用焊盘添加金属化孔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oard cut out 添加非金属化孔
    用焊盘添加金属化孔

用board cut out 添加非金属化孔'   第一个孔出来后 想继续加孔,提示 请问下这方法不能添加多个么?

网友B:
    或者你可以做成元件 LAYOUT 检查OK后在指定位置手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可以做成元件 LAYOUT 检查OK后在指定位置手动添加~

这个想过 做成元件封装内外孔调一样。不镀金。这样行吧?只是想LAYOUT上是不是可以直接打这类固定用的孔的方法。太菜了 很多都不熟悉。所以请教大侠们指点。

楼主:
    麻烦大家了。我在论坛里找到别人问过这类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在钻孔层画上您的过孔大小即可,是非金属孔;  如果要金属孔,可以添加过孔的形式来完成。

网友:
    用board cut out 可以放多个

网友:
    可以添加板框属性,也可以添加NPTH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