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点quickplace时 里面“symbols placed”的地方指示还是0 of 0

楼主(2011-08-26):
请教: 将网络表导入到.brd文件中时 按place放置了3个元件  在点quickplace时 里面“symbols placed”的地方指示还是0 of 0
实际上我已经放了3个 元件  请教下高手 是什么原因!板框我画了

43004[/attachimg

网友:
    晕...说明零件都被你放完了

网友:
    都放上去了啊

网友:
    这电路太牛逼了

楼主:
    放完了应该是3 of 3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完了应该是3 of 3 吧

f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