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布线一定要等长吗?

楼主(2011-08-26):
差分对 的2根线 一定要等长吗? 还是尽量等长。

网友:
尽量等长

网友:
既然diff布线,那=长是必须的,一般在5mil 以内~线长一旦不匹配,除了时序上会发生偏移,
还给差分信号中引入了共模的成分,降低信号的质量,增加了 EMI ......

网友:
一定要等长,楼上说的很有道理,顶!

网友:
等长比平行走还重要。。

网友:
一定要等长!

网友:
要等长哦,看你所用芯片的时序,

网友:
差分布线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两条线的长度要尽量一样长,等长是为了保证两个差分信号时刻保持相反极性,减少共模分量。另一是两线的间距(此间距由差分阻抗决定)要刻意维持不变,也就是要保持平行。平行的方式有两种,一为两条线走在同一层,一为两条线走在上下相邻两层。一般以前者实现的方式较多。等距则主要是为了保证两者差分阻抗一致,减少反射。对差分对的布线方式应该要适当的靠近且平行。所谓适当的靠近是因为这间距会影响到差分阻抗的值, 此值是设计差分对的重要参数。需要平行也是因为要保持差分阻抗的一致性。若两线忽远忽近, 差分阻抗就会不一致, 就会影响信号完整性及时间延迟。供参考。

网友:
恩,3楼的说的很好,顶一个

网友:
尽量一样长

网友:
            间距不一致虽然会导致差分阻抗发生变化,但因为差分对之间的耦合本身就不显著,所以阻抗变化范围也是很小的,通常在10%以内,只相当于一个过孔造成的反射,这对信号传输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而线长一旦不匹配,除了时序上会发生偏移,还给差分信号中引入了共模的成分,降低信号的质量,增加了EMI。可以这么说,PCB差分走线的设计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匹配线长,其它的规则都可以根据设计要求和实际应用进行灵活处理。

网友:
    我们好像是等距比较关注

网友A:
千兆网口,做正负25mil对内误差问题不大,GE口,做正负5mil肯定没有问题,high G  3.125的 做正负2.5mil肯定没有问题,10G做1mil以内误差,,,其实3.75G的差分,我也做过正负20mil的误差,,这个有时候跟芯片有关。有时候记得要加入连接器或者封装的,pindelay。。。。

网友:
顶 3, 9, 14,16楼。

网友(2011-11-29):
引用 网友A:
千兆网口,做正负25mil对内误差问题不大,GE口,做正负5mil肯定没有问题,high G  3.125的 做正负2.5mil肯定 ...

这些值如何计算?

网友:
    顶 3, 9, 14,16楼。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场合做个10MIL就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