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精简版的通病---大侠来解决啊

楼主(2011-08-26):
pads9.2,9.3精简版PCB文件用BAS脚本 导出BOM的时候会提示 ActiveX Automation:server could not be found 错误,应该是精简版没有集成ActiveX控件所至,请大侠们解决。谢谢

网友:
里面的宏文件被精简了,你找个完整版的复制一下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