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2.4G RFPCB,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楼主(2011-08-26):
PCB只用了GND敷铜,其他层是单点接地,看各位对这个板子还有什么看法,包括走线的形式,宽度,布局等,欢迎各位多给点意见。

楼主:
前辈们,看一下啊。急用

网友:
没有接触过,不过还是下载下了,瞧瞧

网友:
2.4G的频率还是很高的,通讯,DSP方面能用到,不过要根据情况去计算;

网友:
射频芯片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走线吧

网友:
Thanks !! for your sharing what you know !!!!!!!!

网友:
我最近也正好画了类似的PCB,RF用的时32脚5*5的,想问下你的距离有多远,我用的也是PCB天线

网友:
咨询了我们RF工程师,整体性能应该还可以。
不过有两点疑问:
1.分割覆铜,不知后期ESD,EMC等方面的影响是否有验证?
2.RF部分电路空间比较小,与天线的连接部分等,有些影响。
不知LZ这是什么产品?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看起来是个无线音频产品。
1、不知道地层分割的分割的原因,感觉地层分割有点怪,地平面完整性不够。
2、MINI usb 5V的走线宽度稍小,不知道充电电流多少
3、RF芯片有几点需要注意:
     IC电源管脚上没有电容,像pin2,pin7,pin21,正常应该是把C79.C82,C83,C101这4颗电容靠近这4个pin放置以获得更好的电源稳定性。
     IC底部最好打几个过孔到GND层,以保证接地的稳定。

网友(点评):
谢谢,我会注意一下您的意见; 关于地平面的问题,您看怎样分割会比较好点呢?

网友A:
补充一下.

地线没有就近打孔

晶振的处理很差,电容没有起到作用.

天线的部份有STUB出现

信号线严重"跨岛"

网友:
成品RF板除了信号线以外,都是大面积接地,打过孔到底层地,你的过孔太少,而且过孔要沿着射频线去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地线没有就近打孔

Jimmy, 请问如何处理跨岛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地线没有就近打孔

jimmy
你好!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我想了解一下下面的这些问题:
1、关于晶振的处理,怎样会比较好点;
2、天线部分那些地方需要改进的;
3、关于跨岛线的问题如何处理;

以上3个问题,能否麻烦做一些样式处理看下啊,感谢!
另外,就是对于GND敷铜和分割铜的问题有什么建议吗? 过孔可以补上,谢谢!

网友:
13楼的意见很中肯

楼主:
请大家多给一些关于RF抗干扰能力的设计经验啊

网友:
天线如此放,方向性很强 。。。。。

网友A:
    我徒弟修改了一下. 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徒弟修改了一下.

    谢谢啊!

网友B(2012-06-29):
    jimmy的文件是ASC的,怎么我的PADS打不开了

网友(2012-10-06):
    这个板子 个人认为双层足够了!!!

网友:
    天线的末端可以再延长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immy的文件是ASC的,怎么我的PADS打不开了

是需要导入的,不是直接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导入的,不是直接打开的!

应该是高版本的,07的打不开

网友:
这个ASC有问题,PADS9.4都打不开,不能导入。

网友:
问一下里面T形走线一是可以这么走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地线没有就近打孔

jimmy老师!你说的天线部分stub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元件密度不是很高走两面板完全可以

网友:
打不开那个ASC文件

网友:
学习下大师的作品

网友:
这个ASC有问题,PADS9.4都打不开,不能导入。

原因是不是增强模式的层设置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只要把当前PADS Layout的设计文件的层设置也设置成增强模式即可,具体操作:

setup->layer definition->clik max layers 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