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能画出三角形焊盘吗

楼主(2011-08-26):
请教高手

protel中画的插件元件的焊盘不是圆的就是方的,

请问有办法把圆的焊盘切割成其他多边形的焊盘吗,谢谢

网友:
明显有一个八角形的焊盘可选

楼主:
就是想要三角形的

网友:
可以的,放一个焊盘,然后铺一个三角形铺铜,然后再铺上阻焊层,就ok了,和pads做异形焊盘差不多.用ad系列吧,新手用protel有点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