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HFSS仿真,结果里没有s参数参数这一项,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26):
正在学习使用HFSS,变量,激励,求解设置都按书上的案例设置好了,到仿真完成了,结果里没有S参数这一项,怎么办呢?

网友A:
图也没有,文件也不上传上来,怎么帮你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也没有,文件也不上传上来,怎么帮你看呀

带状线差分对,我表达能力不好,就把文件上传了哈

网友:
我自己电脑没装软件,等我明天或者周一去公司帮你看下哈

网友:
这个是那个软件里面带的仿真,还是单独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状线差分对,我表达能力不好,就把文件上传了哈

我晚上把软件下了用你的工程跑了一遍,一开始还很纳闷呢,看了下设置没有错误啊,我自己跑完S参数值也有啊,后来想了下应该是你的results那边选择生成报告选错了,你是设置的Driven Terminal求解方式,应该生成Terminal Solution报告,参照你的图来看的话你选择的是Modal Solution报告,就是Terminal Solution下面那个,附件给你截张图,你重新试下看看。

还有仿真前的检查提示说边界PerfE1,PerfE2,PerfE3有重叠,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你可以查看下Boundary的LIST自己研究下,反正跑完仿真后警告提示就看不见了。

PS: 我得赶紧把我机器上的HFSS卸了,自己的机器实在是差,跑仿真的时候就听风扇转的和马达似地,我怕跑着跑着偶的电脑就直接蓝屏死机,实在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晚上把软件下了用你的工程跑了一遍,一开始还很纳闷呢,看了下设置没有错误啊,我自己跑完S参数值也有 ...

灰常感谢啊,前辈就是牛啊~谢谢回答

网友(2020-09-10):
    学习了,膜拜回复大神,也学习楼主勇于发文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