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阻抗

楼主(2011-08-26):
DDR3的单端阻抗,差分阻抗是多少?datasheet上单端阻抗是50-75欧姆?与网上查的不大一样。

网友:
占个沙发,我也想知道

楼主:
DDR3的单端阻抗是不是可调的?根据ODT来调?

网友(2011-11-02):
单端信号的终端匹配电阻在40和60 Ohms之间可选择的被设计到ADDR/CMD/CNTRL信号线上
    差分信号的阻抗匹配电阻始终在100 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