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ogic对分地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pads Logic对地线进行会地处理时,用线连起来时会出现,改一个其它的几个都会跟着变化。如图。请问高手,对这样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的?

楼主:
如图我想把它的脚一次定义为DGND AGND GND。。。。
但是只要改其中一个,其它的几个都会变成一样的。????
就是用Logic 打开别人的ORCAD图时,那几个脚的定义也会跟着变化。

网友:
用0R隔开。

网友:
    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隔开.

网友:
    logic中,同一个网络,只有一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