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桥 初学者需了解的一个词

楼主(2011-08-26):
针对 【主题不确切】的帖子而发的帖子:
“99se layout一个小问题”【请尽量避免发主题不明确的求助贴】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490282

对于密集IC来说,系统默认的阻焊和焊盘规则 是不能正常生产的。有两种方法:
1.单独编辑此IC 的阻焊和 焊盘的规则。如系统默认为 4mil  你可以设为 2.5mil 等
让焊盘间的阻焊宽度达到厂家能力。一般不建议用丝印去解决这个问题(丝印粗糙,焊接后可能会拉锡)。这个之后我把之前我这面和制版厂沟通的数据补发上来(那个电脑显卡坏了)。这是推荐方法!!!
2.封装不修正,直接给制板厂说要求器件某某要求 要 阻焊桥 ,由制板厂去处理这个问题。

阻焊桥问题若未在制板说明中说明,负责任的制板厂会电话沟通此处问题,不负责任的制板厂则按它们的默认处理(开条窗,即焊盘间没有阻焊绿油)

早期同类帖子:
请问什么叫阻焊桥?这个概念好像很生疏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011-1-1.html

***********************************************************************************
***********************************************************************************

正文:

[此定义载自百度百科]
阻焊桥:元件的一个开窗到另一个开窗之间的绿油就是阻焊桥,一般指比较密集的IC管脚对应焊盘间的阻焊条。
[此定义载自百度百科]
最小阻焊桥:焊盘与焊盘之间阻焊的最小宽度。

参考PCB能力:最小阻焊桥宽:4mil; 最小字符线宽:5mil ;最小字符高度:30mil。

早期沟通某制板厂信息:topsolder与toplayer间距最好在2.5mil以上,这样比较容易对准,阻焊桥宽度在9mil(或8到9)以上,做阻焊桥就没问题,最好再文字说明需要阻焊桥而非整排开窗_开天窗(即使自己在器件规则定义里已单独定义了器件的topsolder与toplayer间距,但还是建议在制板说明中加注文字说明!!) 备注:开天窗是我们不希望处理的结果!!!

例图参考如下:

网友:
    好像我就没管过这个,默认开天窗了。

网友(2012-03-02):
    没太注意,谢谢楼主指点,先标记,有时间再细细研究

网友:
    有些供应商的能力不够做不了绿油桥,只能开窗了。各有特点

网友(点评):
我在开头写有 “和制版厂沟通”,一般的大厂都可做到的

网友(点评):
所以要和各自选择的制板厂沟通

网友:
    有3D就是好理解啊

网友(2012-05-19):
    这么小的阻抗桥,厂家工艺能达到吗?最小的阻焊桥不是要有4Mil宽度,那修改后,阻焊桥也没4mil厂家能做不?

网友(点评):
这个要和你选择的制板厂沟通,也可直接要求其要阻焊桥,小作坊就不一定了...

网友:
    没去注意这些。。。

楼主:
    补充:

    1.新手们往往忽略了最直接的沟通对象:合作商__PCB制版厂,不同的制版厂制板能力不同,要学会后外协厂沟通

2.更改距离对象仅限需要阻焊桥的器件,并不是整板做相同设置!

网友(2012-06-29):
    顶起 补充建议和好

网友:
    学习了,一般都是默认的,没特别改过   哈哈

网友(2012-10-18):
和嘉立创联系了下,12mil宽的绿桥才能保留...

网友(点评):
这个数字仅仅只代表了 嘉立创 当前的加工水平...

网友A(2013-07-05):
看了这个帖子,是有点受益,不过自己还是有点晕。一些密集的IC,如焊盘宽度0.22mm,焊盘Solder mask Expansions设置默认值4mil(0.1mm), 相邻焊盘间的距离是0.5mm,那l两个焊盘间的绿油桥的宽度是多少呢?

网友:
有个问题憋好久了,Solder层,这层应该是叫阻焊层吧,应该是起到阻焊作用,也就是防止锡上焊盘。可是,之前有画过一些板,板上有些地方需要调试(这些需要调试的地方需要加锡),而这些需要地方就是给它加Solder层,那岂不是变成加Solder层是为了上锡,这样岂不是跟阻焊很矛盾?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帮忙回答哈。

wanghanq   昨天 22:25
阻焊是 意译,你用词典查看它的实际意义就好理解了。   阻焊桥有个关键的参数,1.设置值过小,厂家精度不够,不能精确对准,故不同档次的厂家对最小自有起限定要求或说明(这个或许是要和你选择的制板厂直接沟通) ;2.桥要满足一定的宽度,低于这个宽度,厂家不能保证桥的品质控制(有的有桥,有的无桥)     没有沟通厂家能力做设置且不做说明时,就靠运气制板了,厂家可能会做调整也可不做调整(反正不做说明,怎么做都是设计者的责任,不说明更好),而一旦说明,且通过设置可以得到可靠阻焊桥参数,出了问题就可纠责为厂家品质...       不知你理解上面描述,如有理解,可否将上面理解分享在原主题帖后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帖子,是有点受益,不过自己还是有点晕。一些密集的IC,如焊盘宽度0.22mm,焊盘Solder mask Expansio ...

我都是采用默认的Solder mask Expansion,比如厂家要求最小绿油桥是0.2mm, 我算绿油桥=0.5-0.22>0.2,没有管Solder mask Expansion,这样算不懂正确不,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忙回答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采用默认的Solder mask Expansion,比如厂家要求最小绿油桥是0.2mm, 我算绿油桥=0.5-0.22>0.2,没有管Solder mask Expansion,这样算不懂正确不,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忙回答下哈。
参考PCB能力:最小阻焊桥宽:4mil; 最小字符线宽:5mil ;最小字符高度:30mil。

早期沟通某制板厂信息:topsolder与toplayer间距最好在2.5mil以上,这样比较容易对准阻焊桥宽度在9mil(或8到9)以上,做阻焊桥就没问题,最好再文字说明需要阻焊桥而非整排开窗_开天窗(即使自己在器件规则定义里已单独定义了器件的topsolder与toplayer间距,但还是建议在制板说明中加注文字说明!!) 备注:开天窗是我们不希望处理的结果!!!

看上面的应该很好理解:
 最小阻焊桥宽 是体现一个制板厂的能力:   大于某参数值
Solder mask Expansion
也是体现一个制板厂的能力: 不小于某参数值(也是 大于某参数指)

考虑实际制板厂实际情况,有时只能综合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上面的应该很好理解:
最小阻焊桥宽 是体现一个制板厂的能力:   大于某参数值
Solder mask  ...

是否也就是说Solder mask Expansion 与阻焊桥没多大关系,Solder mask Expansion只要大于厂家规定的参数值就行?一些密集的IC,如焊盘宽度0.22mm,焊盘Solder mask Expansions设置默认值4mil(0.1mm), 相邻焊盘间的距离是0.5mm,那l两个焊盘间的阻焊桥宽度=0.5-0.22=0.28mm,这样算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也就是说Solder mask Expansion 与阻焊桥没多大关系,Solder mask Expansion只要大于厂家规定的参数值 ...

Solder mask Expansion 肯定是和阻焊桥有关系了,也可以这样理解:

1. 在不清楚参数设置是否合适时,可在加工文档中注明某某器件要阻焊桥,由制版厂在gerber文档(或其他文档)根据其自身的加工条件做调整。制板若有问题,制板厂可担全责。

2.清楚外协厂的加工能力后,设计文档设置合适参数值,在加工说明文档中可不做特殊说明,此时若制板出现问题,制板厂可担全责...
若设计文档设置不当且没有文字特殊说明,制版厂数据处理人员又没有检查出而导致的制板纰漏,制板厂可不担责任。

网友:
wanghanq分析汇总得真是太好了,参考你的建议,我又去把所有封装过了一遍,凡是PIN间距在0.5mm以下的,我都把Solder mask Expansion改成2.5mil了。这样在制板的时候,是否还要针对某个器件特意说明阻焊桥的宽度等信息?

网友:
为什么我在3D模式下都不能看到Solder mask Expansion呢?

网友B:
我們一直都沒要求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一直都沒要求這個!

是啊,多数厂家默认是要检查这个的,必要时会和客户沟通...

之前我不清楚为何原本生成多年的产品换制板厂后出现了问题,后沟通当时的原因是之前的厂家在不和客户沟通的情况下,放大了某些参数(比如孔径_注:不是生产时的孔径补偿,远大于正常补偿值),这样生产出的PCB客户还以为自己的资料没有错误。换厂家后,此厂家严格按客户原来的资料仅纠正某些和生产有关的参数后进行加工,这样原本“没有问题”的客户生产多年的工程文档缺陷才显漏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多数厂家默认是要检查这个的,必要时会和客户沟通...

之前我不清楚为何原本生成多年的产品换制板 ...

這倒是個問題喔!如果廠商可以將所有修改部分都告知修改的地方及原因的話,這樣我們也會進步很快!

网友:
下面是一个厂家提供的有关阻焊的:针对表面铜厚≤1 OZ的,两个焊盘边的距离最小要8mil才可以做出4mil的绿油桥,铜厚每增加1 OZ,绿油桥的宽度就相应增加1mil,见以下示意图:
另如贵司制板申请单没备注说明要保留绿油桥,我司会按照贵司资料设计制作,如超出工艺能力的将以EQ的方式问客。谢谢!

阻焊制程能力

阻焊制程能力

图解绿油桥宽

图解绿油桥宽

网友(2024-10-17):
    感谢分享,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