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走线是否不能像PR0TEL可以连续走线,如图

楼主(2011-08-26):
pads上同网络上开始一段条走线时只能连接开始的焊盘和第二个焊盘吗?默认的好像就是点选一个焊盘开始走线,连接上下一个焊盘走线就结束了,不能像protel连续走线,一条线可以走同网络的所有焊盘,走线状态都不会结束,请教大家有没哪里可以改走线模式,谢谢

网友A:
只要你是在走线模式下面,都可以一直走线呀,不管换了网络还是同一网络的都可以走呀,比Protel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是在走线模式下面,都可以一直走线呀,不管换了网络还是同一网络的都可以走呀,比Protel方便多了!

我指的是走线时好像是确定走线的一个焊盘后走到另一个焊盘时点击鼠标左键鼠标上的走线就好像结束了,如果本来同一个网络是多个焊盘靠在一起,我本来一条线可以走完每个焊盘,但现在是只要连接两个焊盘走线就处于结束状态,然后在点连接好的这个焊盘继续连线,太麻烦,99SE上走线就是可以连续性,一条线走多个同样网络的焊盘,单击鼠标就是选择一个焊盘走线,只要不双击鼠标,鼠标上的走线是不会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