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丝印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PCB布线完成并将丝印全部调整好位置后,设计中的一些布线需要修改,但布线稍有改动,附件调整好的丝印就又乱了,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将调好的丝印全部FIX,不让它再变化,这样,我调整布线后就不需要重新调整丝印了!

网友:
    调整布线与丝印有关,,

楼主:
    只是修改线长和线宽,不改动元件的,有关么???

网友:
我就吃过这样的亏,还好只是打打样,的确,就是没有对元器件作过MOVE或更新,反正调好的丝印,有一部分就变了位置,一部分还OK.

网友:
    移动线和不动零件和印丝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