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老问题,信号跨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情况是这样:上下两层是电源层和地平面,中间是走线层,地平面完整,电源平面有好几组电源。那么中间信号曾走线时要不要考虑走线跨电源分割的问题?

网友:
叠层看泥怎么叠了,信号曾靠近第平面,跟电源尽可能拉大即可,速度更高的如果条件允许,作下仿真,一般重要信号类似时钟之类不这么走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我看一块altera的板子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