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09中怎么设置走线等距啊?

楼主(2011-08-26):
走多根线能否使走线之间间距等距?怎么设置?

走线间距?

走线间距?

网友:
设置栅格,或者是随意走完后再等分一下。

网友(2012-04-27):
也可以设置安全间距,切换走线方式,shift+r屡线爬……

网友A:
二楼说的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对啊,

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