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在绘制单面板在走线不通的情况用跳线代替吗?

楼主(2011-08-27):
遇到一个问题,pads走线好像不能像protel走线时可以让线段不连接网络让其悬空,放两个焊盘加个丝印就可是代表一个跳线,但PADS好像没办法让走线悬空并增加跳线

网友A:
在走线过程中右键,ADD JUMP,再将其属性中DISPLAY SILK打勾,跳线长度可修改。
跳线设置在菜单 setup(设置)→Jumpers(跳线设置)→Jumpers Sizes里设置好跳线最小及最大距离,跳线的递增量,一般情况下按缺省设置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走线过程中右键,ADD JUMP,再将其属性中DISPLAY SILK打勾,跳线长度可修改。
跳线设置在菜单 setup(设 ...

谢谢你,但就是加不上去,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问PADS走线没到终点的时候可以确定走线并让线处于悬空的状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就是加不上去,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问PADS走线没到终点的时候可以确定走线并让线处于悬空的状态 ...

如果加跳线的方法加不上去,可以将焊盘做成器件封装,然后在原理图中添加这样的器件,在PCB上就能生成跳线样的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跳线的方法加不上去,可以将焊盘做成器件封装,然后在原理图中添加这样的器件,在PCB上就能生成跳线 ...

加上了,因为是单面板,我没想让TOP层走线,所以把TOP走线禁止了,谁知死活加不上跳线,后来打开两个文件对比了一下规则,就发现这里设置不一样,在规则里将顶层走线打开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了,因为是单面板,我没想让TOP层走线,所以把TOP走线禁止了,谁知死活加不上跳线,后来打开两个文件 ...

解决了就好了!最容易忽视的就是设置和习惯问题了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跳线的方法加不上去,可以将焊盘做成器件封装,然后在原理图中添加这样的器件,在PCB上就能生成跳线 ...

我觉得PADS走线没有AD9及PROTEL自由,可能是我刚接触PADS吧,AD9,PROTEL中走线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在哪停止走线就在哪停止走线,但PADS中走线好像不行,走线走一半是没办法停下来的,要么就得从头开始在走线,也不能连续性走线,一条线好像从一个焊盘开始到另一个焊盘就结束了,而且空白地方没办法走线,必须点击焊盘才能走线

网友B:
PADS比PROTEL好用,我用了跳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比PROTEL好用,我用了跳线没有问题。

可以了,规则上没打开顶层走线造成的,我感觉PADS走线没PROTEL自由

网友C:
不要轻易说那个软件比那个软件好用,其实大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有种先入为主的感觉,软件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能达到目的就行了,设计出来的产品跟软件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轻易说那个软件比那个软件好用,其实大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是的,我并不是说不好用,可能是我不熟,所以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疑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PADS走线没有AD9及PROTEL自由,可能是我刚接触PADS吧,AD9,PROTEL中走线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在哪 ...

不能随便走是为了避免出错。可以避免把不属于同一网络的两个焊盘连在一起

网友(2011-10-09):
    走线时按下Ctrl+鼠标左键单击就可以停止走线了,但要设置成以无过孔结束,默认为有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轻易说那个软件比那个软件好用,其实大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具,一把钝刀和一把利刀砍柴你说哪个更爽快?

网友(点评):
呵呵,不予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