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CPCI信号阻抗要控制在65欧?

楼主(2011-08-27):
PCI的信号线要求是50欧吧,为什么CPCI板卡和背板信号线阻抗需要控制在65欧?

CPCI连接器的阻抗是55欧吧,加上板卡上的10欧匹配电阻配成65欧。

如果信号线都做55欧,不要匹配电阻,是什么效果?

另外为什么CLK和REQ、GNT信号上不加匹配电阻?

网友(2011-11-04):
这个问题好像听某个牛人说过~~大概意思是说控制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为50欧姆,或者75欧姆,就像你提到的65欧姆没有特别的原因。只要是在50欧姆~100欧姆之内任意值都可以。

至于他们制定为65欧姆主要是方面他们自己的芯片制造方面(工艺等)的原因~~

网友:
和芯片的输出阻抗有关!阻抗太低且重负载或则拓扑太烂时,PCI信号的入射波和一次反射波的叠加波形无法满足时序要求!

网友:
PCI规范要求的就是65ohm的阻抗,另外匹配电阻一般不用加,正常的PCI芯片可以承受7V的过冲,除非你用的是FPGA。

网友:
10ohm的电阻可以看做是匹配,但更大的作用是通过这个衰减电阻来降低总线的Q值,因为菊花链的信号一般都容易振荡。

网友(2014-03-15):
楼主有没有背板的原理图参考下?

网友:
跟芯片的驱动能力有关,合适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