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精通PADS啊 想请教请教 急急

楼主(2011-08-27):
哪位精通pads 画四层板的

可否留个QQ

谢谢

网友:
    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啊

网友A:
    有问题直接就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直接就问嘛~~~~~~~

    四层板怎么话啊

网友(点评):
具体说一下你的问题呀,朋友,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TOP,GND,POWER,BOTT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层板怎么话啊

    这个问题好大呀,不知道你具体要问什么。。

网友:
    顾名思义仅只有四层,Top and bottom放置器件和走线,layer2 and layer3可以铺地和电源,具体参考“jimmy ”的叠层!
如果你是新手,难度稍微大一点;
    如果你是一般手,难度降低;
如果你是高手,这个不是高手的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