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ADS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8-27):
什么会有cnn2<lnner layers>层焊盘  一个连接过孔不是有TOP层焊盘和bottom层就可以了.要个中层焊盘有什么做用。

网友:
中间层就是内层的形状,在多层板设计中是需要用到的!所以在设计时一般插件式,通孔基本上都要设置中间层数值,贴片式就不需要设置数值!

楼主:
原来多层版通孔连接中间层用到的。

网友:
通孔要设置中间层。
尤其用到CAM Plane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