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走线好像没有PROTEL自由啊,看图

楼主(2011-08-27):
我觉得pads走线没有AD9及protel自由,可能是我刚接触PADS吧,AD9,PROTEL中走线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在哪停止走线就在哪停止走线,但PADS中走线好像不行,走线走一半是没办法停下来的,要么就得从头开始在走线,也不能连续性走线,一条线好像从一个焊盘开始到另一个焊盘就结束了,而且空白地方没办法走线,必须点击焊盘才能走线

网友A:
    这只能证明楼主你还不会PADS,而不是PADS不好用,晕!!!晕!!!!!

网友B:
    在走线过程中可以停止走线的,在End Via Mode下,有3种方式停止走线:
End No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无 VIA 方式终止
    End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VIA 方式终止
End Test Point 布线时Ctrl+点击时 测试孔的VIA方式终止
    有网络连接的话应该都可以进行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证明楼主你还不会PADS,而不是PADS不好用,晕!!!晕!!!!!

    可能是吧,请问无网络的地方也能走线吗?请教你像图中这样走线PADS也可以实现,对吧,请指教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走线过程中可以停止走线的,在End Via Mode下,有3种方式停止走线:
    End No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无  ...

    为什么我选择END NO VIA 点击CTRL走线不是停止而是消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选择END NO VIA 点击CTRL走线不是停止而是消失了

好了,可能是昨天规则不对,今天试了一下,可以停止走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请问无网络的地方也能走线吗?请教你像图中这样走线PADS也可以实现,对吧,请指教指教,谢谢

    无网络的不能走线.

如果一定要走,

可用copper->path

网友C:
    按照LS,
    或者以2D Line走线,更改属性为copp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LS,
    或者以2D Line走线,更改属性为copper。

    谢谢,呵呵

网友:
    我觉得PADS比ptell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