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走线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08-28):
3w就是两条线的间距是线宽的两倍
这个能理解
20H是电源层内缩地层20H   H表示电源层与地层的距离
这个是内缩20mil吗?

网友:
20H肯定是20*H喽,LZ小学数学没学好,肯定的

楼主:
大哥,我想知道的是:H是什么单位?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A:
H是板子的厚度(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是板子的厚度(高度)

只两平面的之间的距离吧?一般电源平面跟地平面耦合的时候,电源平面相对其地平面内缩20个两平面高度大小的距离~
按您意思,如果板厚2.0MM的话,那平面岂不是要40MM,也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两平面的之间的距离吧?一般电源平面跟地平面耦合的时候,电源平面相对其地平面内缩20个两平面高度大小 ...

呵呵,我错了,是两个平面的距离!经常画两层,习惯了用厚度表示,呵呵

网友:
一般20H很难做到的,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