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中异形焊盘出gerber后的孔没有阻焊层

楼主(2011-08-28):
POWER PCB中的异形焊盘为何出的gerber中没有孔的 阻焊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原因是孔旁边连接的那个焊盘的问题,把焊盘和孔取消关联就好了!

网友:
把圈圈里的全部勾上就有了,SolderMask一样要全勾上% g+ ]# i+ C. p3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