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软件架构资料

楼主(2011-08-28):
大家有mentor软件架构方面的资料吗?就是PCB需要和其他软件互转时,需要到处什么文件是共用的,各个文件夹都是干什么的?哪位大侠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A:
2007.5以前的版本如果你要转换pcb的话,只需要工程目录——>PCB——>output——>design file里面的hkp文件即可,但是后来的版本把这个接口封闭了,所以没法转换,到了7.9版本以后,只能用PADS9.3进行转换,转换的话直接选的工程目录——>PCB文件夹里面的pcb文件,具体使用了目录中得哪个东西还不清楚!
mentor工程中得目录很多是临时文件,有些配置文件,挺乱的!而且有得东西不能手动修改,要不工程就打不开了

楼主:
     谢谢, 说的很对,.7后hkp文件加密了。Mentor的那几个临时文件都清楚。有一个疑问:Allegro就一个brd文件,什么都可以包含。现在16.3和Mentor越来越像,还是一个brd,说明Mentor的那几个配置文件夹应该信息很详细,和其他的PCB工具互相导的话应该比Allegro容易。(现在用惯MENTOR后学ALLEGRO有点排斥,不想在软件上浪费时间,想着各个软件都能够互导的话比较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7.5以前的版本如果你要转换pcb的话,只需要工程目录——>PCB——>output——>design file里面的hkp文件即 ...

谢谢, 说的很对,.7后hkp文件加密了。Mentor的那几个临时文件都清楚。有一个疑问:Allegro就一个brd文件,什么都可以包含。现在16.3和Mentor越来越像,还是一个brd,说明Mentor的那几个配置文件夹应该信息很详细,和其他的PCB工具互相导的话应该比Allegro容易。(现在用惯MENTOR后学ALLEGRO有点排斥,不想在软件上浪费时间,想着各个软件都能够互导的话比较美,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说的很对,.7后hkp文件加密了。Mentor的那几个临时文件都清楚。有一个疑问:Allegro就一个brd文件 ...

mentor是走了一步很臭的棋,hkp加密之后使用很不方便,到了7.7更加离谱,hkp不能导网表了,很多第三方软件无法使用mentor的数据,目前只能用pads9.3进行转换,但是转得不好,丢铜皮丢数据严重,而且丝印跑到了布线层,导致短路,cst,ansoft也不能够提取mentor的布线数据,完全阻隔了第三方仿真软件的使用,虽然mentor一直申明说它不会封闭用户数据,使用新的scrip能够提取布线数据给第三方软件使用——其实他也一直提倡的是多个软件通过后台程序事实交换数据,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三方软件不能较快的跟上进度,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替代方案!

网友:
现在的主流EDA供应商固步自封,与其它的EDA软件的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软件之间的转换),这其中主要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与现代社会的大融合趋势背道而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