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好了SCH ,导入PCB时部分没有飞线

楼主(2011-08-28):
我画好了SCH图,导入PCB时发现有部分的元件没有飞线,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网络没有正确的连接吧?检查下原理图里线是否连接好,以及元件的封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SCH跟PCB做下网络对比呗,如果有错,那就对着一项一项的修改;如果没错,那就是你SCH错了,接着在进行ERC检查。

网友:
    检查一下你画的PCBfootprint,画的时候是不是引脚标注的1,2,3.。。。。因为你原理图是引脚是1,2,3.。。。,但是PCB图对应不上,所以没有网络线,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原理图修改完成后,一定要对其进行编译,直到无误,然后更新到PCB编辑器的时候,重点看看封装变更的部分,封装是否能在PCB Library里找到,封装管脚能否与原理图对上,如果这些都没有错误,请在PCB编辑器中按快捷键N,show all nets,一般也就这几种可能了

网友:
    主要是元件封装管脚和原理图管脚没有对应,不能建立对应的网路

网友:
    我自己发生过一个问题,原理图里二极管是A K,而封装上是1 2,导到PCB里就出现了无网络连接的情况。

楼主:
    已搞定,是引用了部分别人的元件封装,他用的不是SCH的标准库,从标准库调用SCH元件重画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原理图中网络没有链接好,在有错的地方,放大仔细观察,重新连接,然后保存,编译,drc检查

网友(2011-10-29):
    还有一种情况也不显示飞线的 PCB——From-To Editor
   在没飞线的情况下可以查查这个选项

    PCB截图

    PCB截图

网友:
    先看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再看看原件封装有没有